南桥虚焊,怎样用风枪加焊

楼主(2008-10-23):
南桥虚焊,怎样用风枪加焊,谢谢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昨晚,试着用安泰信风枪加焊南桥,最终失败了。最好还是用返修台来加热

网友:
我也出现过类似问题.我是找我师傅帮忙弄好的

网友:
不要忙活了,我用风枪加焊了两块GPU,最终以失败告终.....................!

网友:
重做GPU 算了。。。。

网友:
南桥好搞,就是北桥难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详细的说说方法方法吧!谢

网友:
如上所说的加一点松香水,我刚加焊一p3的cpu成功,不过我的热风枪调到500度,不知道温度有没有准,吹了2--3分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你们了,太感谢你们了太感谢你们了太感谢你们了太感谢你们了太感谢你们了

网友:
这 个好象不懂 新手啊

网友:
我今天试了,但试完后居然怎样也开不了机,能具体的说一说需要的温度,和加焊的时间和吹的位置.一般来说成功率有多高?

网友:
笔记本花屏我把笔记本北桥 用风枪吹下来了 又用风枪吹上 成功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就不用植株了

网友:
来自: 中国
这个方法焊接南桥的成功率高些,焊接北桥和显卡芯片就不好说了。还请高手指点。我们这些没有BGA返修设备的,怎么焊接。。。

网友:
我是用2305风枪,加助焊剂的!北桥没法,南桥可以!

网友:
我见意先用洗板洗一下,然后再上松香水泡一下,再加热这样好些,因为芯片下可能有些垃圾。

网友:
我用850风枪和松香吹了一下.也修好了一块板子.不过还是不怎么敢放心大胆的搞.还是专业的BGA好用点吧

网友:
怎样区分GF的芯片,有详细的资料吗?或可以在这直接告诉我,谢谢

网友:
那到底是怎样呢?时间,温度,方法。详细的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看了以上的资料后,有很多,但都没有详细说明,如果,焊工技术了得了吗,一般成功率有多高

网友:
可以放在热风台上回热5分钟,我就是这样做的,结果成功过3次,也失败过5次,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用风枪成功率很低,主要是不好掌握火候,建议有条件还是用专业的BGA焊台。

网友:
用风枪上下加旱,下面温度在250左右上面在320左右

网友:
我只用了300度,吹了大概五六分钟吧,修了两台花屏的,都成功了

网友:
学习一下,这种事还是专来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