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诊断卡显示F

楼主(2008-10-23):
主板点不亮,诊断卡显示F
intel desktop board d845pemy主板,电源和cpu在别人的主板上试过是好的,内存。显卡没插。主板很清洁。主板点不亮,诊断卡显示一个F,CPU风扇也转。将4针12V加强供电拔下重开机也是一样。
主板外观看不出任何问题,没一个电容暴浆及虚焊和糊的地方。不知是何原因,求高手解答。

网友:
测一下各个工作点的电压,什么都不测,怎么帮你................?

网友:
一步一步查:主板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是INTEL 的原装板,它的BIOS坏的可能性大呀

网友:
CPU核心供电 时钟  复位 都要查了再说.....

网友:
唉..看样都有点是南桥那边有问题了..要么就是座子了

网友:
忘了一点,通电时CPU摸上去是冷的

网友:
内存都不上????
有的主板没上内存CPU不工作你上内存看一下啊.
主板不上内存不一定跑C1

网友:
CPU是冷的说明CPU没有核心电压,检测MOS管和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大概楼主试搞板卡级维修的  不大懂电路

网友:
开机后,用手摸下主板上的主要芯有没有异常发烫,CPU是冷的 插上内存试下,不行,就假负载  测主要供电MOS管的电压,复位如果都正常,拆下CPU再重装几次,也有可能CPU座会虚焊,最后刷下BIOS吧

网友:
如果内存没有点不亮的话代码卡显示是C1的,应该是BIOS除了问题

网友:
顶你个肺d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学习

网友:
楼主``你换一个CPU看一下``   有可能你那个CPU上不了解``换了CPU看一下行不行`不行的话`` 有可能是CPU座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