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10-23):
845G杂牌主板,故障为冷板测试可以正常运行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之后就不停的C1~C0,或跑到FF马上重启。
重启

网友:
一路跑到FF基本说明正常,楼主要先确定软件是否正常 有的时候系统没弄好也有这样反复重启的现象!!

网友:
是裸板测试,什么都没有挂就这样啊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不稳定,和CPU上的电容漏电。

网友:
还有显卡供电不好也会这样的。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注意主板上的电容。小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