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TSE PRO主板CPU主供电压不够

楼主(2008-10-23):
大家好,一块映泰P4TSE PRO主板CPU主供电压不够才1.2V,电源管理芯片,小的电源芯片,CPU供电管都换过,故障仍在..时钟电压正常,复位电压1.5V好像有点低.....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你查一下CPU的电容有没有漏电,和有短路的现相。

网友:
电容全换过了,感觉是不是哪里把电压拉低了......但是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北桥电路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