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10-23):
短接 开关针不亮。 于是强行短接PSON能开机,发现诊断卡复位灯不亮。

正常情况下我的诊断卡 复位灯微亮。  请问高手是开机电路还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主板是 华硕的 P5S800-VM rev1.01           谁有图纸给我一份。跪谢!~

如图:

网友:
说清楚些是什么版子,班子型号

网友:
先检查供电、时钟、没问题再查复位

网友:
自己排除了 CMOS跳线 电源 晶振 的问题。 但是开关针到南桥或I/O芯片以及绿线到南桥或I/O的跑线,俺不会。

网友:
强行可以开的话,摸一下南桥有没有发热。
很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大家都来帮帮忙啊。我是菜鸟。

网友:
开机电路问题
可以参考一下新手区专题区的修不触发的帖子

另外不要随意强制上电,一定要保证整板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