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星865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8-10-23):
我块主板是技星865PE   最近很怪,关机之后,明天一开机就出现内存报警,但让他叫了三分钟左右,再重新启动就可以开机入系统,用24小时也没有问题.其它配件也全换了,都是这个故障!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如何修理?

网友:
换一个晶振, 还有晶振的两个电容一起换试一下,

网友:
你查下内存电容有没有漏电,还有内存接点不好。

网友:
内存电容没有问题的,已全换了,内存接触没有问题的。晶振也换了,现也是这种情况。如开的起机就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