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这种情况的液晶?

楼主(2008-10-23):
手里一台神州数码E1720H的17标屏液晶,故障现象是开机一切正常,使用15分钟左右,屏幕分三个阶段不同闪烁,标志为三大块横穿屏幕的闪点,有图像,然后再过10分钟左右,整个屏幕都闪,再过5分钟,屏幕上的图像完全变形,并且右上角的图像会闪到左下角去,闪得非常厉害,怕爆,关了~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使用

网友: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同步电路有问题了吧。也有可能是供电电路的问题。你拆了吗。

网友:
拆了,可拆开就两块板子,量哪儿都正常,就是点上一会才出问题~

网友A:
是不是 主芯片过热 你看看

网友:
哎,不是,发成都了,不修了,搞好几天没有搞好~

网友:
应该是有些零件热稳定不良所致,,电容坏得比较多吧。

网友:
应该不会大问题,仔细查查一定是电源或主控有什么发热或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