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奇怪问题16.3V以上的电压不能开机,16.2V都能开启来))

楼主(2008-10-23):
客户拿来一台IBM T40的机器,
用他原带的适配器试怎么都点不亮.用我另外一台IBM机器的电源却可以点亮.
怀疑是电源问题,习惯性的测了一下客户的适配器电压16.7V(可以认为是正常的因为是空载电压高一点点)
于用客户的电源插到我的IBMR32上一试,怪事!它能点亮我的R32.
再用客户的电源试他自已的机器怎么点都不亮(排除电源插头,接触不良的问题)

郁闷!难道电源电脑还会性恪不合(还闹离婚)
比较一下两个电源的输出电压一个是16.7V 一个是16.3V(R32机器的)
客户的电源能开启我的R32所以说是负载能力不行有点说不过去.
就算是电源保户T41上的指示灯也会闪一下才对呀!用客户自已的电源没任反应.

分析是不是因为二个电源0.4V的电压差别造成的呢?
于是上专用的实验室电源上测试发现,只要电源高16.3左右就无法开机,
当电压高于16.3V时,一按开关电流从代机的0.08下0.01面板之示灯无任何反应!

(也许你们会说,直接对换一个电源不就得了,呵呵!我就是这么做的可是到今天我再试现在只有15.7V才能开机了)

还未动手拆修,各位碰到过这种故障吗?

网友:
应该分压电阻有问题,导致适配器检测出错。

网友:
你看看PMH4的DCIN是多少电压?

网友:
印象中TB芯片的外圍有升壓電路,能使電壓比適配器進來的電壓高出4V,這20V的高壓可以受控加到保護電路P溝道場管的G極,從而達到保護目的,會不會是保護了?

网友:
机器都没拆你怎么判断问题啊?  也许只要你把掌托拿下来那一刻你就会恍然大悟,遇到这样的故障我都是先检查又没有人为损坏的,不拆机器凭空实在不好判断!

网友:
今天上午太多事成要做了!
所以没有拆修,下午我的店里的技术员,换了1631之后用原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了!

要试机一二天才能确定是否已经解决问题!因为此机存在不稳定的因素。
也许是在焊芯片某个原件受到高温的而暂时恢复正常也不一定。
也许是1631虚焊也不一定。(店里中没有1631了,店里技术员用1634代的)

过几天再把结果发上来!如果我没再修改此贴的话,证明机器已经OK

网友:
DC 隔离电路内侧的贴片滤波电容可能有问题造成挑电源的现象。

网友(2009-02-11):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