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462的板子,求助

楼主(2008-10-23):
其中一块是sis的板子,不挂硬盘开机正常,挂上硬盘开机则硬盘马达一加速就断电,然后要拔电源才能再启动。。。
另外一块是epox的nf2的板子,插上agp显卡没反映,用pci显卡启动正常,貌似agp供电不足?
请问以上检修思路如何?谢谢
[
]
供电不足

网友:
个人感觉,第一块主板应该用个好点的电源试试看,如果不行,再换个硬盘试,就可以知道是板子还是硬盘的问题了,
至于第二块为什么不先测测供电,时钟什么的再看看?

网友:
呵呵,谢谢回答
第一块换了好几个长城的电源试过了,不行,拆了放了一周之后,再开能进系统,但是装到机箱再开,又不行了,拆下来排除机箱原因也还是一启动就停止了。另外硬盘也换了好几个了,结果一样
第二块貌似还塞在某个角落。。。晚上回去找出来量量电压和时钟先

网友:
第一个主板你查查IDE接口试试,第二个板子你换个好的话可能是你的电脑兼容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