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8-10-23):
明基Fp71g+是4个灯管,其中有一只坏了,现在有啥办法可以不换灯管,能叫显示器正常地继续工作。求教各位。

网友:
可以不接那个灯管,接个假负载,改成双灯灯也行,不过亮度有可能不好

网友:
用啥做假负载,怎样做?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
这个论坛上面有一贴讲的就是这个,说把那个接高压条的那个地方的两针直接短接就OK,不过我没有试过,听他们说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来个4灯变双灯。把高压板上的升压电路拆下另两路并进行处理一下电路就行了。

网友:
換換燈管最少也賺個經驗 有啥不好 客戶也滿意 功夫也增加 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