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3):
今天接到客户一片440显卡 故障为点不亮
接上主板以及检测卡测试 可以正常跑码
怀疑是金手指跟插槽没接触好 导致这个故障
用酒精清洗后O K
呵呵 有时候修显卡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的思路清晰 不盲目
显卡
点不亮

网友A:
痛苦ing········
我的ATi x800 在早段时间也是出问题了。
就是中午用的好好的,下午回来再开机,屏膜有红色英文字显示大致说是显卡的外置电源没连接,但是我换了几个接口和电源都不行。
过后几个月再试试看,结果这次直接显示器都点不亮,LZ我的显卡还有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