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问题?

楼主(2008-10-23):
手里有块华擎的主板,
型号为K7VM3,462的CPU,
拿来是主板点不亮,
CPU电压,内存电压等,电压时钟什么都正常。
可是加上CPU就是不检测.
想问一下能上2200+的CPU吗?感觉应该可以。
主板没有CPU频率跳线,
郁闷!!!
什么问题?
cpu
点不亮

网友:
462的板子爱坏CPU ,换一个CPU试下吧!

网友:
换了,
也试过了。
可是我这只有2块2200+的,
都换了,确定有一个是好的。
但是不知道能支持到2200+吗?
感觉应该会小点。
下载的bios里有支持2500+,2600+,2800+,
但是刷了之后还是一样呀?
什么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