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电路? 复杂要命

楼主(2008-10-23):
接到客户一昂达主板     英特尔CPU    代码跑C1 (DDR2的内存)    测试内存假负载    3.3V供电没有   理线路   线被烧断    接上线   3.3v供电有了    插上内存     诊断卡的代码一路跑过到   26  然后29  就不跑了  显示器没显示  连键盘的灯都没亮   键盘没工作    i/o芯片换了    问题依旧
在用内存假负载测试内存的数据电压和地址电压    数据电压为0.76V  地址电压为1.45v    内存工作电压正常      觉得地址电压1.45v偏高    又觉得BIOS可能有问题    当我把BIOS取下刷了几个都还是不行    我把BIOS取了不上  在测试内存地址电压恢复到正常的0.9V     把BIOS在放回到主板上   内存地址电压马上又上到1.45V     我又把bios的资料清零后放回主板   内存地址电压恢复到0.9v      下步该怎么维修思路呢      (第一次遇到维修DDR2的电路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AMD的cpu吗?754的,
如果是的话换个CPU试试》
主板不报警吗?DDR2应该在0.9--1.8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