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v3000拆不下电池 高手帮忙

楼主(2008-10-23):
新接这台
笔记本
电池不存电 于是想办法拆下电池 电池边上滑动锁无法扳动 不知道谁动过这种本子 帮帮忙 另外电池不存电 应该如何搞,, 高手帮忙了! 小弟在线等!
笔记本

网友:
就是冲不进去电吗?你看看保险丝有没有断,充电IC电感上有没有电压,没有电压查充电IC的供电有没有,在看看充电IC的上管有没有电压,充电IC的ON信号过来了没,这些条件要都满足的话把充电IC干掉,重新换一个。

网友:
人在吗,在的话,看到我的留言,修好的话说下具体什么地方的问题,传上贴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
慢慢来不急,可能是里面的弹簧卡住了

网友:
我也不是专业维修笔记本的,为了不造成更大的麻烦 看来只好是去售后了!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电池本来就很难下的 ,要用力推它才能翘起来,,
不能充电你能确定电池是好的吗?
我想应该是电池坏了,按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