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3

楼主(2008-10-23):
手里有块板子 精英845GV-M3  电压均正常,检测卡走C1 B0 C3 16  走到16循环走C1 B0 C3 16
就这么一直走,官网上下BIOS刷过,还是一样的故障,北桥也压过了,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加焊一下IO,我上次碰到过循环跑C1C3的加焊下IO搞定,你试试看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过内存
看一下内存电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刚才换了一个BIOS块又刷了一下BIOS  现在是可以走到26 2B  然后C1重启
另外 如果插独立显卡的话,可以亮第一屏,就是显卡显存那屏!
然后又重启,也试过二楼说的加焊I/O ,还是一样没效果!

网友:
   板子客户已经取走了,但是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2010-02-07):
换IO,8712的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