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3):
火龙王845GL的板子,电源第9脚对地50瓯
拆过IO,网卡,声卡,USB接口,还有PS2,时钟了,还是50瓯
请问一下,板上还有哪用得到9脚,5VSB的吗
[
]
电源

网友:
有场管异常的?发热

网友:
南桥也有用这个电压的

网友:
火龙王的bios很难得。楼主备份一下传上来吧。
先说声谢谢。

网友:
Bios我可试试,因为我的板子如果点不起来就备份不了,因为我这里没有刷写工具,我再去查查场管们看看

网友:
有电路图没有?

网友:
给南桥供电有三端稳压管,键盘和鼠标。9脚所到线路并不复杂,追线路

网友:
如果就把这个给跑出来,还真的有点恐怖
似乎只能这样了

网友:
我把线上的东西都拆掉了,结果跑到南桥,还是对地短路,这就说明南桥挂 吗?
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补救的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