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声的问下 不同型号的声卡IC能代换吗?

楼主(2008-10-23):
比如ALC系列的...

没试过  不知道哪位朋友有过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还有网卡IC

8100C和8100B和PCI网卡上的8139D能代换吗?

网友:
的根据引脚定义来看吧!

网友:
都不能。就alc201和101能换,还没试过。

网友:
晕,8100c和8139D的针角数都不一样,怎么换呀

网友:
声卡一般是不能带换的

网友:
ALC655可以和 VT1617A换.
ALC655可以代换ALC650 反之不可.
其他..没弄过.

网友:
用同等级的换啦,

网友:
一般都不能对换的~
也没换过~~坏了就叫他买PCI的

网友:
我换过很多,一般都可以,就是有的不稳定,但是换上去当时都可以,有的过几天又不发声音了

网友:
AC97集成声卡芯片代换很麻烦

首先得看该芯片的datasheet资料,如果相同。再看对应的主板的芯片组是否相同。
再看是否需要晶振。

也就是说,首先该芯片的外围引脚的定义一定要相同。其次,是否都是用在Intel芯片或是VIA芯片,也就是同一品牌的芯片组上。最后,看看是不是需要晶振,因为有没有晶振关系也很大。

曾用650代101。

网友(2008-12-05):
AD1981B 可以用什么代换啊

网友:
声卡是不可以代用的  知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