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R533 不跑码 (已修复)

楼主(2008-10-23):
一技嘉 GA-8IR533 能正常触发不跑码:

测试卡复位灯正常、跑FF;

CPU供电、AGP供电、内存供电均正常,

PCI A14 3.3V电压正常、A15复位电压正常,接复位键电平有跳变;

板上无发烫元件

求助~

谢谢各位!
设备有限,本放弃了,今天闲着没事重新拿起,上假负载打AD阻值,发现有一针为1,拆下U座塑料部分,找到为1的一根,用万用表测了好几次,对其施压,均正常,断定为CPU针脚与此孔接触不良,用针使铜片稍稍合紧, 将U座重新装好,上CPU,内存,已经正常跑码,将CPU重复装、下,均正常! 此板修复

网友(2009-08-02):
有心啊,我修到不跑码的板我就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网友:
重操旧业了?恭喜啊,可惜我没权利给你加分。经验收下了。谢谢。

网友:
好!!!以前一直以为为1就是座子空焊,现在知道还有可能是CPU针和座子接触不良,受益匪浅啊。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高手, 地址线一般要怎么量,这个不太清楚啊,我一般都不量地址线的,教下我,说不定可以少报废几块板了

网友:
地址线  有假负载就可以量到 !

网友:
假负载、打值卡 基地淘宝店里有成套的,很不错。

网友:
思路太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