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GEBV2 主板

楼主(2008-10-23):
intel D845GEBV2 主板点不亮
诊断卡代码 E6 E9 EA 循环 bios无报警
疑是内存,换过内存和插槽后问题依旧。(拔掉内存后bios有报警声)
通电后cpu 南北桥均有温度。
本人是菜鸟,被卡在这了。向前辈们求助
诊断卡代码

网友:
刷BIOS就好

网友:
这样的板我有两块,刷过BIOS后开机都不开了BIOS文件是官网下的,论坛里的也试了,开机从C1跑E9,BAIDU一下说是什么INTEL的要把BIOS文件更改一下才可以,不知道怎么改的。。。。卡在这了

网友:
请问楼上的兄弟,你的bios是怎么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编程器咯。
楼主可以发短消息找木风要一个,我现在在外面。我自己电脑才有。

网友:
老大,别动不动就刷BIOS了.好像现在主板的BIOS都不容易坏呢.?

网友:
多数极可能是BIOS坏了

网友(2009-12-27):
1、刷BIOS(最有可能)
2、换IO
3、换时钟
4、杀南桥
注意跳线要跳正确

网友:
bios坏了。找相同主板 把BIOS从新刷过就OK了。网站下的是不能用的。网站哪个只能在机器可以点亮的情况下刷。所以只能用相同主板的才可以

网友:
BIOS坏了
可能是那样的

网友:
你可遇到相关的网站上下载相应的东东

网友:
换一下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