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使用电池无法开机

楼主(2008-10-23):
朋友的T42,无法只使用电池开机(按下开机按钮只有电源灯闪一下,风扇转了一下就关机了),只能插入AC电源才能开机。
用AC电源开机后发现电池是满电。测了一下,电池12.4V左右。
请指教~~~

网友:
电池肯定有问题,之前我同事台式机的症状一样,死活找不到原因,换了个新电源一切全OK,仔细查查电池

网友:
换块电池试下

网友:
感觉电池没问题,因为在使用过程中,把AC电源拔掉,电池是可以正常供电,笔记本能正常工作

网友:
典型的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的功率电容漏电所致

网友:
电池供电到公共点也就那么几个件..慢慢测量吧..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是由适配器接口,保险,场管,排阻电容,三极管,二极管等组成的,主要起保护隔离作用

网友:
呵呵 很典型的保护隔离电路故障 从电池供电电路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