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i不通电

楼主(2008-10-23):
HP (compaq)本本不通是,适配器是好的,测了电源电路的元器件好像又是正常的,请问我该如何着手。谢谢
电源

网友:
请把故障说明白,是开机没任何反映还是,开机掉电,还是电路都工作不显???代机电压都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