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恢复格式化后的硬盘数据?

楼主(2008-10-23):
各位大哥:
    请问谁知道数据恢复,我的硬盘是这样的,我第一次格式化了后,装系统失败,才次格式化,并重新分了区,由四个分为三个,后来发现我的数据没有备份,我用软件恢复过来了,但打不开,是乱码,谁知道如何把原来的分区恢复过来,详细一点的资料,谢谢!

网友:
重建分区表!!

网友:
在PE里先恢复原来分区表再用你的数据恢复软件恢复。小提议!

网友:
应该用分区表修复软件,把分区表弄好应该可以,前几天有这样的情况,后来都没有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