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PS/2口维修

楼主(2008-10-23):
客户送修电脑,进系统正常,只是PS/2口不能用,U口鼠标正常。小毛病啦,直接摘掉滤波的排容,试机,不行。测量4个保险电感的电压,2个没电,换上啦排阻102,再试,还是不行。测量保险电感,2个不通,更换,上电,电压正常啦,以为好了,上电试机,插上键盘,还是2给电感没电,还是不行。跑线,直接进VIA的8233南桥啦,我的天啊。不修啦,装上硬盘,麻烦来啦,提示按F1和DEL设置,不进系统啦,不修都不行啦,退不回去啦。无奈之时摸了摸IO 8705,很热,灵感出现,换吧,进系统一切正常。装回机箱,到滚动条时死机,但可以进安全模式。测量电源5v,最低时4.8v,修吧,换了两个电容,电压正常啦,还是不过滚动条。重装系统,检测PCI 设备时死机,再装,还是一样。无奈啊,换个版本,经过漫长等待,终于见到久违的桌面啦。嗨,和同行们说一句,维修有风险,维修很不易。

网友:
真的不容易呀。我也怕越修毛病越大的机器!实际也可能不是越修毛病越大,而是本来毛病就不少!!!

网友:
这种几率有是有,不过很小拉。我修显示器比如别人拿来是修炸电源的,如果我把电源修好了还有其他地方坏的我就头痛了`,最怕这种多病的显示器。

网友:
同样的经历!!!怕怕啊!!!

网友:
技术扎实怕什么!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网友(2009-12-11):
真是不容易啊 有的时候修不好 浪费时间不说
说不定还要赔客户钱
搞维修难啊

网友:
没得发的啊!谁叫我们搞这个的,只有自己细心点了撒。还有就是VIA的主板PS2是直接由南桥控制的,一般修这种主板PS2不能用我都会觉得VIA坏的可能性大。可能是因为长期修这种问题,修后的结果都是NB挂的多的缘故吧!

网友:
修显示器的兄弟啊,我也经常遇到炸电源的 ,直接不修,说服他花不多钱换个旧显示器,然后回收来自己再慢慢修,要是费用过高的话,换完再拆掉,然后卖给改装电视的

网友:
新手问:滤波的排容一般在PS/2口的哪个位置,怎样辨别哪个是PS/2口的滤波的排容

网友:
用万用表打啊 要自己实践才知道的

网友:
呵呵 学习。。   最忌讳把故障搞大了!!

网友(2010-01-12):
呵呵  不管怎么说 最后还是修好了   有惊无险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