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冠军 电源天龙 上电绿线和黑线短接不通电不短接通电

楼主(2008-10-23):
我这有个电源 就是上电绿线和黑线短接不通电不短接就通电了 量的电压只有3.3V是正常的 其他的 5V有8V多  12V有18V多 我是菜鸟  希望各位帮帮忙 看看这电源从那里如手。。。

网友:
没人回答我 我自己回答 问题出在 494上面 还有就是短了跟地线 我接上地线 换了494 好了

网友:
楼主怎么自己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了,能讲一讲吗?

网友:
不明白LS把题目写得这么复杂 ,这个故障应该是上电自动通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