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83V

楼主(2008-10-23):
各位大侠这有台AOC783显示器,开机有高压,灯丝也亮了,但瞬间高压又没了,灯丝也不亮了,电源指示灯变成黄色不闪,我应该怎么修呀,给个思路行不

网友:
请尽量说得详细点,我是新手,修机修得少.刚学一个月

网友:
打开视放板把所有脱焊点补一遍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刚来。
来学习来地。。
观望中。。。。。

网友:
按版主所说,把视放板都补了焊,故障没有排除,请再给个思路

网友:
真有你的。

网友:
亮黄灯哦
肯定首先看信号到了没有的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