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换晶振问题,帮帮忙

楼主(2008-10-23):
我的雷克沙U盘,摔了后,插上电脑无反应,U盘灯也不亮。摇U盘发现有声音,怀疑晶振有问题。拆了后,
发现晶振是48Mhz的,到处都找不到48MHZ的,我先后换了个12MHZ 33MHZ的(从刻录机上拆的),更换两次,都出现了  ”新硬件安装成功并可以使用“的提示,可就是看不到盘符,进入磁盘管理也找不到,,,,,

大家是不是觉的我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晶振的频率不够造成的呢??????????

PS:U盘的灯已经被我弄坏了。。无法判断。。。。

网友:
你这个只能找同频率的晶振,不能用不一样的晶振替换

网友:
用不同频率的晶振替换,除了像我这样不能看到盘符外, 会不会破坏里面的数据呢。

网友:
换的晶振不是同型号的,会造成主控时钟工作不正常, 不会破坏里面的数据的,一盘U盘用12M和6M的晶振比较多,48M的比较少见,找个同型号的换上应该OK的

网友:
找个相同的48Mhz的晶振换上就ok了。。。数据不会丢失

网友:
找同频率的晶振换上就可以了.没有上网站上的淘宝买

网友:
换相同的就可以了

网友:
换好后还是要量产一下才可以

网友:
PS:换晶振 是不需要量产的

网友:
量产什么意思啊?哪位讲解下

网友(2008-11-24):
我的清华紫光的E737能认双击就提示插入盘,格不了啊

网友:
找个相同的48Mhz的晶振换上就ok了

网友:
48的难找啊!不知道哪有配置的

网友(2009-01-02):
淘宝上应该有卖的吧

网友:
量产一下就OK了

王大修 -10 误导

网友:
某些主板上有找找废板。

网友:
量产?百度之~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跟晶振没关系

网友(2009-03-19):
一定能要换一样的,晶振频率达不到的话,U盘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数字电路的工作很讲究时序 晶振就是提供时钟信号的 频率不对 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晶振必须原值代换

网友(2009-09-15):
换相同数值的晶振,千万别去量产,不然原来的数据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