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C4

楼主(2008-10-23):
来的时候 上电 屏黑 拆下来补旱高压板 正常了 用了2小时 又黑了  关机在开 提示没有检测到信号 :'(

网友:
又好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先要确定一下,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是驱动板的话,很大程度上,跟那个24C芯片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升压部分电路元件有虚焊,这也是明基机子的通病。建议对升压电路的主要器件进行补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