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2312P Drum灯亮一下然后4个灯一起亮一下,这样循 ...
联想LJ2312P Drum灯亮一下然后4个灯一起亮一下,这样循环亮

楼主(2008-10-23):
联想LJ2312P Drum灯亮一下然后4个灯一起亮一下,这样循环。是什么问题啊?
联想

网友:
开机后定影组件不运转。
开机后定影组件不运转。

网友:
这个要清零。
联想2312、2500感光鼓清零方法
1、在打印机预热完毕以后。
2、打开机器前盖。
3、按下执行键。
4、直到所有的信号灯都亮。
5、松开手关前盖

网友:
定影组件问题,拆开来看下

网友:
按一下那个GO键,看灯停留在哪个灯的位置,这样你就知道是什么故障了

网友(2009-11-18):
我是清零了。开机一会就出味了。赶紧拨掉电源线。再拆开机一看。定影上下辊粘一起去了。全废了。损失惨重啊。不知为什么会不转了呢。

网友:
这个状态是定影故障。你拆下定影检查一下热敏电阻是不是结焦了,清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