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高手请进

楼主(2008-10-23):
我的显示器,一开机指示灯就一会亮一会灭的,通不了电,怎么回事啊
显示器

网友:
是液晶吗?如果是的话很有可能是里面的电容鼓了。

网友:
没有啊,查了

网友:
是crt的显示器

网友:
行管损坏,或有短路.....

网友:
行管损坏有百分之80%,特别是纯平更多~如果还不行就是一次电源问题了(很少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