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器白屏枕形失真

楼主(2008-10-23):
我的7K1RHB的显示器枕形失真白屏,换个释放块,于释放也换了故障依旧,请你帮忙

网友:
测量视放三枪电压.G1电压为多少V.

网友:
你好G1电压为0V,,开机行管C极电压有75V开机正常后有75降到50 V

网友:
查看2次电源,场扫描电路

网友:
你们好失真已经修好是二次电源管坏了更换后全屏,但是白屏,stv95557脚铜箔没有了不知道跟那连这嘞,没有图纸不过下手请指教,有提供图纸的师傅发到我的邮箱:lyzhangyouyi19870227@126.com谢了

网友:
你看一下,行管是不是很热,如果很热的话,建意换个高压包试试

网友:
G1  为0v 当然白屏了 ..

网友:
行管不热,现在G1电压为2V电压很低,还有9555的7脚跟那一路连着那,在外修过铜箔没有了我想指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