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 开机显示FF BIOS灯不亮

楼主(2008-10-23):
945GC 开机显示FF  BIOS灯不亮 短路RESET键有时会显示00

主板是:MAGIC-PRO MP-P6M-1333+
开机测得CPU有温度,北桥有温度、南桥有温度~温度都在正常范围内!
主板RTM862-480工作温度正常(不知如何测试电压,正常都是按下IC测一下温度!)
BIOS是八脚的SPI
怎么试就不能自检,用外加显示卡更换内存都是这样!
以下是主板的原图
谢谢各位兄弟帮帮忙

网友:
附加:不加内存不会报警!外加显卡也没有用!

网友:
CPU都没通过!先检查CPU供电吖!

网友:
CPU供电正常!

网友:
时钟/复位呢?写清楚点....

网友:
时钟/复位正常

网友:
不跑CPU。先量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用力按压CPU座、南北桥,看能不能检测通过。如果还不行就刷BIOS,再不行就量不同AD线到CPU、南北桥是否正常来确定CPU、南北桥是否正常。

网友:
CPU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用手压CPU南北桥,还是不能通过!照样跑FF 诊卡BIOS不亮!各路电压正常!
刷BIOS bios是PSI八脚,怎么样搞啊!!晕晕!
真是快晕了~不会这板不会支持CD2.66吧!!945GC(绝对不可能,乱说

网友:
看下U座的针脚;冲洗南北桥;再不好搜索FF,看别人怎么处理的也许可以得到点启发。

网友:
你既然“不知如何测试电压”,又如何知道“CPU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网友:
有些板用数码卡没有用的不会显示!~只有用示波器测PCI那里的时钟频率复位来判断问题~!仔细测量主板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15:04  不知道如何测试,但到了! 21:00就学会了如何测试了!(感谢基地各位老大)

网友:
U座的针脚我用数字表一对一就测试了!个个都通,针脚全部正常!用PCI时钟频率测试得36.66MHZ(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显示FF跟不跑码能同等看吧?插拔试试,硬盘不要接,先拔网卡再显卡再内存,能不能跑?

网友:
查查bios供电,复位,时钟;在不行刷bios,更换bios芯片

网友:
今天请了个临时来了一技术员,带上家伙,他居然一测说是I/0不稳定
想不到,没有想到

                      不知难不难找到
                                                         F71872F
                                                         G717LB1AA

网友:
你还是本着先供电,时钟,后复位的方法来查.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换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