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声音

楼主(2008-10-23):
我有一块865ASROCK主板没有声音,
声卡芯片换了,IO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如果还这样的话那一定是驱动不好了~就像华硕一样~P4P800要用原驱动声音才会正常!在平时很多小不点我们都没有去注意,更换原驱动看看!!

网友:
问题是现在它还没找到声卡呢?

网友:
5v电压、晶振都看了吗?

网友:
BIOS 是不是设为禁用了!你能不能把全部给写详细点啊

网友:
BIOS里面是打开的
5V也有

网友:
我的声卡芯片是CMI9761A的芯片

网友:
检测到了吗,是不是前置音频线拔了,没有把跳线放上去呀

网友:
不一定是芯片坏!芯片周边的小件也有可能坏的!
上个独立声卡就完事了!

网友:
就是不想上独立声卡呀
周边的小零件也都没什么问题呀
真的是太奇怪了
修了这么久的主板还没发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驱动装对吗,跳线有吗?

网友(2009-07-20):
如果声卡旁边有晶振的话看看晶振起不起振,这是为声卡提供频率的。
如果晶振正常,供电正常,声卡IC也确认是好的。就换南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