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电脑主板945GZ遭雷击,开机无显示,代码跑到45

楼主(2008-10-23):
联想品牌电脑主板945GZ遭雷击,开机无显示,代码跑到45.  查代码表,45的意思是:45 初始化数学协处理器。 数据已作初始准备;即将检查存储器在0:0返转以及找出系统存储器的规模。          不知道卡在这个代码到底是什么意思,具体可能是哪个部份坏了,          在线等待中……

网友:
雷击的主板想都不用想,马上拆网卡。

网友:
拆了网卡芯片如果还不行可能就难了呀

网友:
该板集成网卡,芯片为RTL8100C,接口及芯片没有明显痕迹,加电也没有发热
请高手指点一下,还有代码45怎么理解

网友:
Award的bios报45是cpu
AMI的bios报45是内存

网友:
是AMI的,但是CPU和内存条都是好的。还有一点奇怪的是:虽然代码卡在了45,但是过了一会儿会有正常开机时才会发出的"嘀"的一声响。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卡在45以后,点重启键,代码不会重新开始跳,仍然卡在45,有时还会关机

网友:
我等着急用啊,请高手能给个好的建议,自己顶上,去,否则进沉了,版主勿怪

网友:
提醒一下,楼主不能就凭诊断卡判断故障啊,它只是起参考作用!像雷击这种问题论坛上多的是,自己查看看吧!

网友:
问一下:集成网卡没有接网线的情况下,被雷击了,雷电是从一块PCI的串口扩展卡过来的       这样网卡芯片会坏吗?      这样的话雷电从PCI进来会打坏什么呢??

网友:
跑45之前丢出了哪些代码呢?而且你的板不能复位了,像你这种很可能是把桥打坏了。

网友:
是开机45还是跑到45?
一般来说,遭雷击的板子网卡大部分都有问题,而且南桥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网友:
我的ms-7267也一开机无显示,代码跑到45.郁闷!着急呀!

网友:
可能是乱码吧  网卡没坏的话。北桥就有可能坏了。以前修到过这样的板子

网友:
雷击过网卡导致3.3V短路,你把网卡拆掉先试一试啊,如果不行的话,南桥搞不好挂掉了

网友:
回复11楼,是开机后从00跑到45,中间的闪得太快,看不清

网友:
先换IO看看哦.....还有的你看看声卡心片发不发热

网友:
我的ADM的富士康主板A690G雷击过.不开机拿厂保修回来一看是换了声卡.大家看是不是很奇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