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2017黑屏

楼主(2008-10-23):
acer al2017 黑屏 ,通電電源燈無反應,量測電源接口有12v、5v等電源,不知如何是好
黑屏

网友:
检查按键板跟驱动板吧

网友:
你看一下按开关有没有电压跳变。
如果怀疑按键有问题,你可以把按键的排线卸下来,用镊子短接一下,看能不能亮。

网友:
謝謝您,我去試看看

网友:
灯不亮,供电正常那应该是MCU 的周边电路有问题或者是MCU本身出了故障

网友:
按鍵和電源板量測都正常,真不知道哪裡還會有問題
,電源板街口有好幾個文字,請教個位前輩是何意思或其功能
1.ADJ
2.MUTE
3.ADR- 他應該是聲音吧
4.ADL- 他應該是聲音吧
5.EVA
6.DCT
7.V_adj
8.SHVT
9.ADR+ 他應該是聲音吧
10ADL+ 他應該是聲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