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IBM笔记本硬盘时好时坏是什么病呀

楼主(2008-10-23):
我有一IBM笔记本硬盘有时机器能检到并且工作正常
用一段时间就检不到从机器上拿下来一段时间又可以用一段时间
是什么毛病呀
得怎么修理

网友:
把线路板拆下来好好擦擦再按上去。

网友:
我拆下来了也不像是脏的病呀
还能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有可是硬盘接口针脚虚焊。

网友:
我有个希捷的U5盘也是这样, 问过了.说是磁头问题.磁头不稳定.

网友:
你确信电源线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