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弹出亮度、对比度问题

楼主(2008-10-23):
三星 753DF S,为什么一开显示器就自动弹出亮度、对比度那个选项呢?把KEY1、KEY2短接,找不针脚和多大电容接呢?
三星

网友:
按键坏.换一个就OK....

网友:
还是一样的呀。我整个面板按键都换了也没有用呀。还是一样会出现那个。

网友:
那就把所有按键支路上对地的电容全部分取掉.并用表测量各按键控制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原来是如此,好好再测一下

网友:
如果还没好的话可以刷数下程序,换个MCU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实际是给MCU供点的那个IC(78L05)坏了造成的,测量一下看看,估计MCU的供电上升到7V左右了,换掉那个IC就好了!
另外原机这个IC可能是小功率的,要换大功率的才会耐用!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点呀。我刚刚学不太会。没有找到MCU在那个位置。谢谢谢谢

网友A:
顶一下什么是mcu
麻烦各位大大说下

网友:
供电电压不正常也会造成弹菜单吗?

网友:
大多是按键有漏电才造成菜单自动跑出来,我就有遇到过的!

网友:
搞了这么多天。那个OSD是不会一开机就出现在屏上。可是现在屏变型了。向右向左都动不了。枕型也按键会跑。型状不会变还是原先一样的。只有消磁,对比度。亮度可以调那个个型转不能调那位能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