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出笔记本电池性能不好的锂电池

楼主(2008-10-23):
大家好都知道笔记本,用了一段时间后,容量就有所下降.
主要原因是笔记本电池中的某个锂电池性能下降所至,
用什么方法才能测出这个性能不好的电池呢?
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测电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单单靠测量电芯电压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有电压不等于有容量.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内阻仪测电芯的内阻阻值,可以初步判断出电芯的剩余容量.但这要靠经验.
最精确的方法还得用分容柜测电芯的容量和电芯的一致性

网友:
那个人是不能测出了
个人也不可能有那些东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