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辅助电源烧掉的必要检查的元件

楼主(2008-10-23):
实际中,烧掉辅助电源管的长城ATX-300P4-PFC电源,我觉得有必要检查一下如图的几个元件,因为这几个元件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1)100K的电阻       现像:可能断路
2)和100K并联的固定电容  103/1KV     现像:漏电
3)HER107二极管          现像:反向漏电
4)IN4148二极管           现像:击穿
5)100欧电阻                现像:可能断路
6)1UF/50V的电解         现像:没有容量.

还有个比较要点的问题是,不要看主滤波电容没有起泡,那2个100K的均压电阻也有可以变值或断路了,所以,主滤波电容,和那2个电阻,建议还是要检查一下,因为接下面的那个电容的均压电阻,我已发现有不小的断路情况。

补充上一下电路图,整体的图纸其实论坛就有下载的,元件在图上的标号是如下:

1)R12
2) C31
3) D5
4) D7
5) R11
6) C32

网友A:
不错的帖子,支持一下,电路的东西看不懂,这几个元件如果坏掉的话是否这个电源就不能启动了?但如果这些元件都坏掉的话也不值得修了,这几个元件也不好买。

网友:
希望发帖都能配图!,易懂。

网友:
楼主,我想问那二个HER107二极管 及IN4148二极管  ,用什么方法测量它被击穿?楼主配上图片,新人容易看得明白!支持 1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拆下该管,用指针式万用表的 X1K档或X10K档,按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同截止的原理,黑表针接二极管的正极,红表针接二极管的负极,电阻值会变小,这为正向导通,反向,就是红表针接管的正极,黑表针接管的负极,此是电阻应为无穷大,要是这个阻值是有一定量的电阻,则此管有问题。

网友:
楼主有没有长城ATX-300P4-PFC电源的图纸呀~!可不可以发一份给我~!我的这个电源通一下电几秒后就不转了,也没任何电压。谢谢楼主了~!我的邮箱是ajokin@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论坛的顶贴中就有这个图纸,你可以去下载。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8&highlight=at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帖子,支持一下,电路的东西看不懂,这几个元件如果坏掉的话是否这个电源就不能启动了?但如果这些元件都坏掉的话也不值得修了,这几个元件也不好买。

呵呵
这几个元件最容易买了
随便在一块板上都能拆出来
更不用说买了~

网友:
一般辅助开关管烧掉的原因是什么?正好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修电源太累了,如果大家把经验都贴出来会少走弯路。现在跟他们学,以后自己干。

网友(2008-11-26):
我手上有个辅助变压器接C3866基极的那个绕组烧断,C3866三极都穿,C1815炸裂,R13烧断

网友D:
5V SB 无,要普查 辅助电源管附近的所有元件,2极管,电阻,电容不需要卸下来
直接在线测,数字表可以测出好坏,排查完后换上好的元件一般都会ok的,除非开关变压器绕组开路,这种也就只有卖破烂了,5元一个(现在降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 SB 无,要普查 辅助电源管附近的所有元件,2极管,电阻,电容不需要卸下来
直接在线测,数字表可以测出好坏,排查完后换上好的元件一般都会ok的,除非开关变压器绕组开路,这种也就只有卖破烂了,5元一个( ...

请教用数字表如何在线测电容?

网友:
基础的东西就自己到网上去查把,很多的

网友E:
我的长城电源型号为ATX-200FC VER:01 ,LZ画的图纸这部分是一双列八脚的集成电路块,雷击后碎了,型号看不清了,初级电源管的散热片上只有二个电源管,没有开关管,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电源是用在清华紫光的台式机上的.有谁知道,告诉我一下,谢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老大,那个4.7的电阻是那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长城电源型号为ATX-200FC VER:01 ,LZ画的图纸这部分是一双列八脚的集成电路块,雷击后碎了,型号看不清了,初级电源管的散热片上只有二个电源管,没有开关管,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电源是用在清华紫光的台式机上 ...

这里有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3428-1-24.html

网友(2008-12-30):
楼主正解,呵呵···········
如果止换辅助开关管,接通电源时,十有八九会噼啪响,开关管再次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大,那个4.7的电阻是那里的,

辅助电路开关管C3866保护电阻.

网友:


网友:
只要不是开关变压器烧了,整个电源材料费不会超过15元钱的.还是值得修.13009两个4元 c5027一元,三个肖特基管10元,低压电容全换不超过8元.两高压电容8元.以上是全换的价,何况不会是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