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2手柄能用在936焊台上吗?要改吗?

楼主(2008-10-23):
手上有个烙铁头发热芯一体的,想用!谁有942又有936的冒个泡!!或者要改的,又改过的DX出来指下路

网友:
936焊台在国内有多种样式的发热芯
942发热芯一般是不能直接放在936上用的

942主机里可能也是程序控制的
因为FX951就是带程序的,同样也是发热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