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不充电

楼主(2008-10-23):
APD3806  1,2,3脚有16V    10脚2.5V   都正常   就不是能充电 .   U37 也换过了    纳闷哦    不懂什么搞了  那个师傅修 过呢   放电池  插电源   电流能上0.15

网友:
插电池能放电吗?要是确定能放电的话才能确定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充电电路是3806和电源管理合作完成的,,要是确定3806和其周围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建议你考虑下电源管理那块的问题。。。

网友:
IBM 充电电路还算好 就两条路 首先你芯片换过了 证明它是没有问题的 建议你考虑一下 从芯片出来到公共点经过的几个二极管和MOS管查下。还有IBM控制信号经过的有3个二极管 搞下 具体记不太清楚了。帮你提个醒吧,,呵呵 。

网友:
电池是可以开机的~~ 量F17那有11V

网友:
机子好 了    换个H8  OK

网友:
H8是什么忒片呀!你总该说说吧,让我们也学习一下,修好的心德也让大家分享一下吧!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呀!

网友(2008-12-18):
H8是电源管理芯片,充电信号是由它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