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M显示器高压包问题

楼主(2008-10-23):
山河出的READY 17M(17F)显示器,通电显示线没连接好时正常,接上信号高压包有响声,高压包被换过,现在不知什么型号,请大家看看底板,能判断大概吗.           处理器MDC2921,电源3842,场 TDA8172,  振荡三星的U247,视放LM2439

网友:
拆掉被改装的高压包,原故障客户说一段时间后图像变窄,我试机时一段时间行管坏了,同时换了一个,33的电容(外皮已开),请大家看下和什么牌子的显示器接近,好换高压包

网友:
你应该将整个板的图摄出来.但根据你提供的高压包局部图.这款显示器应该用的是HPC大板.高压包型号应该是6540

网友:
谢谢长风版主,我再传一份大图

网友:
哪位有HPC的板子麻烦对一下。。。。

网友:
我对了一下HPC图纸,行管是Q601正确。现在手头有几个高压包,版主帮我看看哪个型号能用上:1:  25-0208M37-SC25M0        2: 7SA750(后面不清楚)   0003-01A  131-49351-07036            3:BTT550c7nb0 bsm75-3707    4:BSC 26-Z6301  5:730-302-1770 8670B  6: 730-302-1770 MF-6421

网友:
手上正好有HPC17CRT,看了FBT就是长风斑竹说的MF--6540。

网友:
谢谢楼上的,版主果然厉害,我查了资料只要12346,589 10通就行

网友:
真是不错啊,共大家多学习学习,这版子真够老的,

网友:
我在一个好的HPC显示器摘下1高压包,换上就好了,客户着急,以后慢慢发,谢谢版主百忙之中的答复,和楼上热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