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都来看看,这个显示器还能修好吗?清华同方t19an

楼主(2008-10-23):
清华同方19宽屏液晶,型号是:T19AN!
故障现象请看附件里的视频!
请高手都来看看,这个显示器还能修好吗?是不是液晶屏有问题!!有修的必要吗?
下面是视频截图: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液晶屏坏了.修复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怎么变成这样了?
没见过。。

网友:
正常使用,出现的故障,无撞击,无物理损伤!
可惜了,不知道谁收电路板!!当废品卖了!

网友:
我遇到过,是摔的,但没有任何物理损坏。也是这种现象。确定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你把板子留到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