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hex可以改BIOS的启动画面吗

楼主(2008-10-23):
有一天一个客户问我可不可以把电脑的启动画面个性化    把华硕改为联想的
我不懂所以拒绝了他的提问
现在想请大家指教指教,

网友:
楼主还真喜欢挑战高难度的东西啊!路过!

网友:
其实这是可以的。就是把主板的BIOS提出来,然后用编辑工具把里面的LOGO图片给 调换过来就行了的。。

网友:
开机logo是可以改的啊,需要编辑bios文件的~~~

网友:
不行,可以用修改bios的软件改!或者cbrom1

网友:
哦  是这样啊    多谢指教

网友:
大长见识啊~!

        学习…………

网友(2008-11-27):
高手就是多啊,今天也学习了啊,呵呵

网友:
先备份主板bios  再改 再回刷

网友:
可以改的
把BIOS读出来
用第三方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2010-01-15):
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
只换个LOGO,是可以的。

网友:
BIOS编辑软件
刚看到一个帖子,你参考一下
http://www.91xiubbs.com/thread-183810-1-1.html

网友:
华硕的官网上面有专门修改华硕主板BIOS开机LOGO的工具,可以运行在windows环境下,我改过。

网友:
AWRD的BIOS可以用CBROM改,我经常把杂牌的主板刷成LENOVO的LOGO。
刷BIOS有风险的。刷坏了就只有用写码机刷回来。

网友:
理论上决定可行,实际上工作量还有知识储备可能达不到.不得不借住第三方工具去修改

网友:
我改过华硕的,改成我自己的店名。呵呵!

网友:
到bios之家里面去下个修改工具,楼主你想改个美开机画面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