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加电保护一例

楼主(2008-10-23):
刚接到的时候,拆了把能查的地方都查了.待机正常但是一加电就保护了.查后级没有短路的地方,怀疑是IBM片子工作以后有一个电压没出来,换了之后故障依旧。后来在量到系统供电周边的电路时发现有一个二级管阻值不正常更换以后问题解决。
问题是由于二级管性能不良造成的。
下面是其位置所在。
更换

网友:
1632的+5V电感有一路升压成VDD15,给TB62501一个信号, 这个二极管就是滤波作用,将电感的PWM波形变成直流稳压的信号,二极管坏了TB62501没有VDD15一开机就会SHUTDOWN, 我在R52的板子碰到过几次,不过芯片不一样了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图?~~~

网友:
不过应该是PMH4没VDD15 SD

网友:
正好碰到一个T40的本本,加电后就保护明天我得去试试你们的方法

网友:
这机器的现象应该是开机掉电吧,不会是开机电流过大保护吧

网友:
15V不起,TB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