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的一个怪问题 已经OK

楼主(2008-10-23):
求助:方正E200 插光驱进系统死机,不插光驱可以进系统,光驱在BIOS里可以认到,装系统可以复制文件,重启无法引导。光驱换过、BIOS换过、南桥换过。大家指点一下
[
本帖最后由
笔记本
维修上海 于 2008-10-23 18:21 编辑
]
笔记本维修

网友:
楼主搞好了也该说说怎么回事嘛。

网友:
光驱的问题,重新换光驱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你搞OK了说说是怎么搞好的啊?光说个OK,大家也不知道你是什么OK了啊

网友:
应该是跳线的问题吧
要不就是数据线

网友:
前段时间也见过同类故障。换了个光驱就OK 了

网友:
新换的光驱,会造成这样,有时要跳线

网友:
楼主把光驱或硬盘的跳线跳一下

网友:
迷糊,到底是怎么弄好的啊

网友:
晕,说下呀,不说等于没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