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85dr3-c主板点不亮跑乱码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8-10-23):
sl-85dr3-c主板点不亮跑乱码请高手帮忙,跑到Ed,这个乱码就停了,CPU电压PG1.75V其他电压都正常。

网友:
是一开始跑乱码还是跳变后跑乱码

网友:
该板电容鼓了的话也是救护车报警哦

网友:
是跳变后跑乱码,到了Ed 就停下来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块是bios数据线断了一根。跑乱码,接起就ok了。

网友:
把BIOS座下了直接把BIOS焊在板上就好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任何配件。刷一下BIOS 就可以了。没有想到刚刚买的编程器就用上了。还是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