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N03L发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0-23):
07N03L发烫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谁知道啊
10N03L也发烫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正常啊.或是坏掉了

网友:
元器件发热很正常啊,不是特别烫手的话,量一下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挺烫的,是什么原因,怎么检测一下呢

网友:
要是换一个还是那样的话,就查它在的那个电路,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