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问题

楼主(2008-10-23):
航嘉电源5V输出端有个负载电阻只有7.5欧,咋会用这么小的电阻,不相当于把5V短路了吗

网友:
  如果你没测量错的话(多数电源在10-20欧姆),这是设计时就有的。

搜索 负载电阻。

网友:
我的就是7.5欧,电源问题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那个电阻手都不敢摸,非常的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