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786CB加电无反应

楼主(2008-10-23):
17的显示器 HPC 786CB
加电无反应
用的电源块是2S0765
1脚314V
3脚12V。其它脚测无电压

根据网友(伟力和菲克斯)说,假如只有12V的话,是启动电压低了,最少在18V以上
查一下外围电路.
我取下2S0765测板上第三脚的位置电压是27V
查3脚相连的一个电容22UF/50V
取下用表测容量低很多
由于手里找不到一样的电容
就用一个47UF/50V的电容换上
嘿嘿没想到插上电后显示器扑哧响了,
原来是这电容的问题 到此就修好了,特发上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5S0765  3脚是启动脚.启动电压为16V以上.断开0765  3脚后电压应该在60V以上.如这个电压偏低的话.就要检查3脚支路上的所有元件了.

网友:
        可以吗    是

网友:
我取下0765.3脚电压是27V 其实我也没想他是低了、只是查3脚的外围,不管好坏一个个取下来测。没想到取到电容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