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3):
BENQ71g+显示器,电源部分散热片上三个脚的整流
二极管
击穿了,由于手头没有同型号的三脚二极管.请问能用两个脚的那种二极管代换吗?如果能代换的话用那个型号的最好?谢谢.
显示器

网友:
什么型号?一般就是肖特基的半桥,就是两个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个半桥,两个二极管,我问能用两个分开的肖特基代换吗?谢谢.

网友:
用ATX电源里面的整流管代换.